PLC控制伺服电机时的脉冲列逻辑问题?

楼主(2013-12-04):
按照我上传的图,连接伺服驱动器与PLC时,脉冲列逻辑是 不是必须是负逻辑啊?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换成PNP型晶体管输出的型号,那么这就可以改成正逻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PLC是FX1N-40MT-001,那么用正逻辑还是负逻辑呢?

网友B:
运动方向与你的目标一致时为正逻辑,否则为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