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联想笔记本B460电脑开机老是提示要按F1,今天早上一开机就这样,以前从没有啊,请高人帮忙

网友A:
电池没电了,你给他放点电吧

网友B:
第一启动设为硬盘就行

网友C:
主板上的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的电池电量不足。
把电池换了试试

网友E:
除了F1还有什么提示?比如缺什么硬件之类等,度娘说:开机要按F1是有N种理由的。

网友F:
先换电池再说吧!

网友G:
估计是电池没电了,换了电池把第一启动项改为硬盘一般就没事了

网友H:
等楼主公布问题结果。

网友I:
多插会儿电源再开机。

网友J:
应该是主板上的cmos电池没电了,买一个2302吧。

网友K: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L:
电池没电了,

网友M:
我这个插上U盘启动就成这样了,然后拔掉U盘,然后按下F1,然后正常启动。

网友N:
主板上的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O:
换个电池试试吧,估计是它的原因。

网友P:
把驱动重装一下吧

网友P:
缺少         驱动程序

网友Q:
启动按F1才能进入系统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开机时要按F1这是BIOS设置错误引起的,一般由以下几种情况引起。

1、没有软驱但启用了软驱,可将软驱禁用。
开机按DEL进BIOS,选择:STANDARD CMOS FEATURES
DRIVE A : 设置为 None
DRIVE B : 设置为 None
按F10 保存,输入“Y”回车即可。

2、内存有问题 或者CPU频率被更改,更换内存、恢复BIOS默认值即可。

3、原来挂了两个硬盘,在BIOS中设置成了双硬盘,后来拿掉其中一个的时候却忘记将BIOS设置改回来,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只要恢复BIOS默认值即可。

4、如果上述设置后无效,可能是 COMS 电池没有电了,打开主机,抠下纽扣式COMS电池,更换新电池即可。

5、恢复BIOS默认值的方法:
开机或者重启电脑按住DEL键,进入BIOS;
找到 Load Fail-Safe Defaults ,按方向键选中后回车,提示是否确定,按Y,回车。 最后选择Save&exit step(保存设置),直接按F10也可以,按Y回车自动重起,设置生效。百度复制过来

网友R:
学习了,感谢各位的支持!

楼主:
谢谢上面的师傅,、没有软驱但启用了软驱,可将软驱禁用。
开机按DEL进BIOS,选择:STANDARD CMOS FEATURES
DRIVE A : 设置为 None
DRIVE B : 设置为 None
按F10 保存,输入“Y”回车即可。
现在已经处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