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1、1台MM440,30KW,上电BOP显示------;
2、查论坛,可能的原因有:一,CPU板、I/O板、BOP面板接触不良;二,CPU板、I/O板、面板坏;三,主板(电源板)坏。
3、为进一步定位故障,将这个30KW的I/O板、面板分别插到另一个正常的MM440的2.2KW变频器上,结果证明:BOP面板和I/O板正常(用2.2KW的CPU板验证);而把30KW的CPU板插上2.2KW,CPU板仍然显示------。根据以上2-3可知,故障范围可以缩小在CPU板或主板。
4、将2.2KW的CPU板上到30KW上,仍然显示-----。
此时,是否一定能够判断是30KW的电源板有问题?
可是,迷惑的来了:
5、将原30KW的CPU板、I/O板插到30KW上,不要插面板,I/O板上的2个状态指示LED同时闪动,查手册,为CPU、I/O板或主板故障;
6、将原30KW的CPU板插到30KW,原2.2KW的I/O板插到30KW上,这2个LED常亮,查手册,一切正常!
通过以上的实验,到底原30KW变频器故障在哪里(定位在板级)?

网友A:
这个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修吧!
呵呵。。。正在修,只是不好定位故障位置是在CPU板还是电源主板,所以有了上面的一系列折腾。

网友C:
驱动板存储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存储器故障!
驱动板存储器是24C02N。如何处理?换一个?内部的数据要写什么?可以把那个2.2KW的数据复制进去就可以了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由于你交换了cpu板,导致存储器参数出错了,焊下来用烧写器清空。

网友E:
也许是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绝对可以排除接插接触不好的可能。。。。。来回插拔几十次也是一个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空?没有数据可以么?有资料说,驱动板EEPROM里面存放IGBT模块的型号等参数。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会从cpu里读取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从cpu里读取参数的。
既然如此,而且原来的CPU板没问题的话,那么直接插上原来的CPU板不是也一样可以把原来CPU板的数据读入驱动板EEPROM么?难道确实是EEPROM坏掉了?

楼主:
那么,我把2.2KW的EEPROM取下焊到30KW驱动板上,然后,插上原30KW的CPU板,应该可以吧?明天试试。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定要清空,不然写不进

楼主:
1、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24C02N读写器,暂时没有换主板上的这个串存;
2、找到一份15KW的电路图,对照了一下,绝大多数地方相同。测主板开关电源几路电源输出电压,都正常;其中,+5V电压是由主板+8V送到CPU板稳压后又返到主板的,也没有问题。现在看来,主板的串存24C02N和CPU板损坏的可能性极大。
淘了几个24C02N,等待到货中。

楼主:
找到读写器。将主板的24C02N拆下,读取数据存盘,并将串存清空(写FF),复装回主板,上电。。。。。。。BOP仍然显示-----

网友F:
故障应该还是在驱动板上 ,可能是保护端子故障导致CPU自保引起的(大功率比起小功率机器保护功能要全)。测测2.2KW和30KW驱动板到CPU板排线端子电压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G:
以前遇到过一个,原来好的,结果关电再送电就这样,怀疑是主板地线螺丝没上造成主板烧毁,可能是西门子专门设计的防拆机陷阱,最后换了张主板解决了

网友H:
遇过一台75KW的,后更换存储器重写数据解决

网友I:
插过来,插过去,有点晕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是啊,晕的不轻。报BOP说明书是什么故障啊,没说明白,光换板子可以吗?30kw换到2,2kw工率一样吗?

楼主:
淘了个MM440  30KW的CPU板,装上后,一切正常。还是CPU板的问题啊!

网友G:
以前烧了1个主板,18.5KW的,结果用2.2KW的主板换上可以,只是电流保护值偏小,再原来机器拆下24C04换上就OK了说明,限流参数存在24C04中

网友K:
应该是cpu板出故障。

楼主:
CPU板40脚实测电压值: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7026

网友L(2014-01-20):
把201,202参数改一致就行了

网友M:
看一下是不是BOP用错了,430是BOP-2,440是BOP,用错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