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4):
我最近买了两个电热棒,老是坏,想拆开看看,就是不知道原理图和电路图

网友A:
就是一条发热丝

网友B:
反正已经坏了,想拆就拆吧,随便拆开看。

网友C:
热得快?不可以用了啊。

网友D:
经过绝缘处理的电热丝,上面并有指示电源的发光二极管。

网友E:
老是坏?干烧了吗?

网友F:
这个需要图吗

网友G:
质量不好吧

网友H:
这个不是很难吧

楼主:
哦,电源两线之间连接的一个什么电子元件,我拆开看到了

网友I:
就和电炉丝差不多的。

网友J:
就和电炉丝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可修的。

网友K:
楼主买的是次品 我记得在工地上用过一个一年多没有坏

网友L:
就是一个电热丝里面填充了绝缘材料,因为外壳是金属的,加上电热丝是一根回折多圈的,所以绝缘材料必须要好,如果填充不好不均匀就以发生短路现象,甚至外壳导电因此出现危险。此外这东西不能干烧,干烧外壳温度上升易膨胀烧毁。

网友L:
回复 楼主:
接头附件连接线易断裂,要注意检查有无毛刺、短路、断路现象,此外不能进水,很多密封不好的水开了蒸汽易挥发进去引起短路。
里面器件很普通,就是一个电源指示作用的发光二级管的红灯或绿灯之类的,串联了一个电阻较大的限流电阻而已。

网友M:
就是发热丝。老是烧坏要么质量不好,要么干烧。

网友N:
就是电阻丝,如果总是坏,说明过热烧的。电热棒放在加热的液态介质里,沸点温度不要太高小于200°C,不应该坏,除非干烧。特别是水烧干了还通着电,非坏不可。

网友O:
呵呵,除了那种电热丝的热得快,还有一种热得快,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吧:

名称很美妙:磁化热得快
原理很简单,就两金属电极,利用水的电阻特性加热。
非常危险的玩意。
呵呵,下面是网上的经典评论:
1 对自来水 具有快速杀菌作用————————细菌都被电死了

2  产品接触到水才产生功率本品可在热水瓶、口杯、水杯等多种容器中使用,而传统的热得快只能用做热水瓶。并且水必须充足。(本品禁止在金属容器 加热)
————————没水形不成回路!当然就不会产生功率了!金属容器烧水相当于电猫抓老鼠!

3 安全不怕干烧   很安全可靠,没有水就断电——————干了它不烧!

4 超长的使用寿命!——————是啊!它的寿命长了!人的寿命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