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各位斑竹:
  在设置三菱的MR-J2伺服的时候,先需要设置的电子齿轮的分子为131072,分母为1125时,这样的计算误差时最小的(要是设置两者相除结果116.5084444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误差),但是参数设置里分子参数P3的设定范围最大也就只能设置65535,要是您碰到这种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

网友A:
你plc不能处理处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看法,用PLC处理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当然改变PLC也是可行的,手册上讲,当你将P3设置为0时,伺服放大器会直接将其设置为电机的分辨率131072,这样似乎也可以解决,感觉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