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零叶:我们工厂是钢铁企业,环境较差,尤其是烧结球团车间的上料配料系统,灰尘粉尘非常大,由于设计位置不合理,导致整个PLC柜布满了灰尘,请问这会对系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仙道:电路板时间长了,估计里面全是灰啊,对板级的绝缘、散热都会有影响,使用寿命会变短。
keeneyoung:其实做保养的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改进的。像楼主这个问题时间长了对电路板的绝缘、散热等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在钢厂这种环境下,如果灰尘中带有铁屑等可导电性的尘粒,那对电路板的损坏可是致命的。我们公司也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有一个配电柜在岩棉车间也是灰尘很大,以前的管理都是要求电工每个月进行停电清洁。但由于我们在南方湿度很大,尤其在夏季,岩棉灰尘常结块,清洁很困难,故障率也较高,后来我们采用PVC绝缘板加玻璃胶将配电箱进行了密封,并且将原来需要打开柜门进行操作开关等都进行了改装,直接在面板上就可以进行操作,散热孔也进行了过滤,这样改造后,故障没有了,并且一年进行一次清洁,也能保持电箱内部比以前更干净。电工的工作也减轻了。
曾经年少:我们这也有灰尘比较大的车间,以前控制柜什么的灰尘清都清不完,后来在控制柜周围盖上密闭的空调房,效果相当不错。
下面是我的回帖:
炭黑的颗粒极为微小,无孔不入,我原来工作的厂接触炭黑的工人下班时必须用一套“专业的”方法才能把钻入毛孔的炭黑洗掉。
炭黑是导电的,生产炭黑的厂的炭黑粉尘对PLC的运行造成极大的威胁。有家炭黑厂的电工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把PLC整个浸在变压器油里!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有同感,环境对设备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

网友B:
设备就怕出现这些情况

网友C:
多花钱提高plc等器件的防护等级

网友D:
炭黑的颗粒极为微小,无孔不入,我原来工作的厂接触炭黑的工人下班时必须用一套“专业的”方法才能把钻入毛孔的炭黑洗掉。
炭黑是导电的,生产炭黑的厂的炭黑粉尘对PLC的运行造成极大的威胁。有家炭黑厂的电工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把PLC整个浸在变压器油里!
很有创意的想法啊!

网友E:
这个绝对有想法啊。

网友F:
最好的办法就是密封

网友G:
密封后对散热什么的有没有影响呢

网友H:
把柜子密封起来,然后里边加空调散热。

网友I:
密封,上电气柜空调吧。

网友J:
特殊环境特殊对待

网友K:
把PLC放在油里 這可不是好的做法 尤其粉塵多是碳粒 當碳粉凝結造成短路 這問題恐怕更嚴重 其實最好做法還是讓電匱密封 並讓內部形成正壓 粉塵就不易進入

网友L:
提高电柜的防护等级是最主要的

网友M:
如果现场的柜子密封好的话,用玻璃胶和胶泥也可以封的相对好些!

网友N:
在现场或在现场外建一个控制室,将PLC等重要器件放置在这个与与现场隔离的房间里,与现场的连接主要以远程控制为主,系统采用一些IP等级高的现场总线模块。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O:
把柜子的防护等级提高!

网友P:
引用 网友D:
炭黑的颗粒极为微小,无孔不入,我原来工作的厂接触炭黑的工人下班时必须用一套“专业的”方法才能把钻入毛孔的炭黑洗掉。
炭黑是导电的,生产炭黑的厂的炭黑粉尘对PLC的运行造成极大的威胁。有家炭黑厂的电工想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把PLC整个浸在变压器油里!
很有创意的想法啊!
这个没用过,不知道可不可以,一般都是把柜子的防护等级提高

网友Q:
把PLC放在油里,又进水就麻烦.

网友R:
还是把柜子密封了好

网友S:
既然粉尘大那只能采用隔离措施,就是增大密封,阻止灰尘进入。

网友T:
放在油里这个思路是新颖的,但个人认为PLC这类器件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T:
放在油里这个思路是新颖的,但个人认为PLC这类器件不适合
炭黑颗粒极小,无孔不如,别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U:
我以前公司也吃过炭黑的亏

网友V:
见过触头浸在油里的自耦减压起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