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变频器是利用电力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将工频电源变换为另一频率的电能控制装置。三菱变频器主要采用交—直—交方式(VVVF变频或矢量控制变频),先把工频交流电源通过整流器转换成直流电源,然后再把直流电源转换成频率、电压均可控制的交流电源以供给电动机。上海联捷电气就常见变频器发生的问题加以整理,分享与大家。

   1、UVT故障

   UVT为欠压故障,相信很多客户在使用中还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常见的欠压检测点都是直流母线侧的电压,经大阻值电阻分压后采样一个低电压值,与标准电压值比较后输出电压正常信号,过压信号或是欠压信号。对于三菱A500系列变频器电压信号的采样值则是从开关电源侧取得的,并经过光电耦合器隔离,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光耦的损坏在造成欠压故障的原因中占有了很大的比重。

   2、E6、E7故障

   E6、E7故障对于广大用户来说一定不陌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三菱变频器典型故障,当然损坏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集成电路1302H02损坏。这是一块集成了驱动波形转换,以及多路检测信号于一体的IC集成电路,并有多路信号和CPU板关联,在很多情况下,此集成电路的任何一路信号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引起E6、E7报警;
  (2)信号隔离光耦损坏。在IC集成电路1302H02与CPU板之间有多路强弱信号需要隔离,隔离光耦的损坏在元器件的损坏比例中还是相对较高的,所以在出现E6、E7报警时,也要考虑到是否是此类因素造成的;
  (3)接插件损坏或接插件接触不良。由于CPU板和电源板之间的连接电缆经过几次弯曲后容易出现折断,虚焊等现象,在插头侧如果使用不当也易出现插脚弯曲折断等现象。以上一些原因也都可能造成E6、E7故障的出现。

   3、常见系列产品故障

   市场上正在推广使用的就是A700系列、E700系列、F700系列和D700系列。

  (1)对于A700系列,有时会碰到UV(欠压)故障,可以检查一下整流回路。A700系列7.5kW以下变频器的整流桥内置一个可控硅,变频器在正常运行时用于切断充电电阻,内置可控硅的损坏会导致欠压故障的出现。开关电源损坏也是A700系列变频器的常见故障,而常见的损坏器件就是一块M51996波形发生器芯片,此芯片的损坏通常是由于工作电压的突变而导致的。较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主要有芯片14脚的电源,调整电压基准值的7脚,反馈检测的5脚,以及波形输出的2脚等。此外,在平时维修中,还会经常碰到CPU板的损坏。常见的故障报警有E6、E7,而损坏器件也主要集中在CPU板的程序存储芯片,以及一些接口芯片上。
  (2)对于E700系列变频器,碰到的常见故障有Fn故障,此故障主要由于风扇的损坏而引起的。但变频器在有报警的时候并不封锁输出。

   接线规范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开走线:使用模拟量信号进行远程控制三菱变频器时,为了减少模拟量受来自三菱变频器和其它设备的干扰,请将控制三菱变频器的信号线与强电回路(主回路及顺控回路)分开走线。距离应在30cm以上。即使在控制柜内,同样要保持这样的接线规范。该信号与三菱变频器之间的控制回路线最长不得超过50m。

   信号线与动力线必须分别放置在不同的金属管道或者金属软管内部:连接PLC和三菱变频器的信号线如果不放置在金属管道内,极易受到三菱变频器和外部设备的干扰;同时由于三菱变频器无内置的电抗器,所以三菱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级动力线对外部会产生极强的干扰,因此放置信号线的金属管或金属软管一直要延伸到三菱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处,以保证信号线与动力线的彻底分开。

   1、模拟量控制信号线应使用双股绞合屏蔽线,电线规格为0.75mm2。在接线时一定要注意,电缆剥线要尽可能的短(5-7mm左右),同时对剥线以后的屏蔽层要用绝缘胶布包起来,以防止屏蔽线与其它设备接触引入干扰。
   2、为了提高接线的简易性和可靠性,推荐信号线上使用压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