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请问各位大侠,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电源可以持续接通么?如果步进电机加装刹车,是不是电源不能持续接通?电机如果要转动需要先接通输入电源,释放刹车,再输入脉冲来工作?

楼主:
没有大师给指点下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输入电源可以持续接通么?如果步进电机加装刹车,是不是电源不能持续接通?电机如果要转动需要先接通输入电源,释放刹车,再输入脉冲来工作?”

1、步进电机,是步进的,一个动力脉冲,向前走一步;
2、既然是步进的,每一步都可以停下来,不需要加装刹车;
3、步进电机只接受驱动器输入的动力脉冲,这个动力脉冲就是步进电机的电源脉冲;是步进电机的能量来源;
4、“电机如果要转动需要先接通输入电源,释放刹车,再输入脉冲来工作?”,不需要这样的;
5、需要步进电机走几步,驱动器就输出几个动力脉冲给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就向前走几步!
6、步进电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伺服运动控制,现在说的那种“PLC+变频器+编码器电机”,是个“假”伺服!!!

网友B:
步进电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伺服运动控制?
那伺服电机算什么呢?请给解释下;

网友A:
7、所谓伺服,电机接的是电源,如果是交流电机,接的是变频三相交流电源,如果是直流电机,接的是可控整流直流电源;
8、而步进电机接的是驱动器送来的功率脉冲电流,一个脉冲驱动电机向前走一个角度,即走一步!

网友C:
步进电机运转的能源来自驱动器。一般走完后驱动是还是会继续供电给电机自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伺服运动控制?
那伺服电机算什么呢?请给解释下;

1、说步进电机是真正意义上伺服,是因为步进电机的角位移是受控的,想叫他走几步他就能走几步;
2、而所谓的伺服——“PLC+变频器+编码器”,没有实现电机角位移的控制,只是用编码器实现了角位移的检测;
3、虽然知道需要电机停机了,可是电机是否能停机,编码器管不了,电机处于开关控制状态!

网友D:
步进电机在得到驱动器的持续换向脉冲才会旋转,没有得到连续变化驱动脉冲,它应该是不会转的,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在得到驱动器的持续换向脉冲才会旋转,没有得到连续变化驱动脉冲,它应该是不会转的,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

1、步进电机得到驱动器的一个功率电流脉冲,就转过一个步距的角度;
2、步进电机得到驱动器的持续电流脉冲,就会连续转动,转动的速度与脉冲频率成正比;
3、所以步进电机转动慢时,是一步一步转动的,有脉动的感觉,转动速度快时,是连续运转的,步进的脉动就感觉不到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对于两组线圈的简单步进电机是否可以通过施加两组交替脉冲来驱动?

网友E:
hi步进是没有反馈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烈讨论,我的步进电机必须要加刹车防止步进电机失电后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