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想给三菱got1000输画面,,在我的gt2上找不到这个型号,难道是我的软件版本太旧了?或者还是其他原因呢?求各位老师指导,谢谢了

网友A:
got1000,这个不是具体的型号,1000是整个系列的总称
你看下触摸屏后面那个铭牌上还有个具体的型号

网友B:
不是自己做的吧,用GT3看行不。

楼主:
后面写的是gt1050-qbbd-c,在gt2中应选哪呢?

网友C:
看有没有上面的选项,没有了使用GT3;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写的是gt1050-qbbd-c,在gt2中应选哪呢?
根据硬件参数GOT类型应该是选GT10**-Q(320*240)这个类型的。

网友E:
不会组态没法回答你

网友A:
用GT D2的软件也可以,选上面图中那个,GT1050-QBBD-C和GT1055-QSBD-C都是选择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