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上一块电路板

楼主(2013-12-05):
进水了,一拆开那个“香”啊......不知还有没有得修复的机率。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B:
用酒精洗过吹干后上电看看,按键都锈了,应该要换掉的,不过要是能用的话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
退磁机

网友C:
烘干试一下,不行只有修了。

网友D:
看这样子,有修好的机率的

网友E:
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样子,有修好的机率的
要是哪块芯片坏了乍修??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F:
先用无水酒精擦擦,不行再说。

网友G:
只要主控芯片没坏都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H:
芯片没坏还有点修的价值!

网友I:
外表看上去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芯片坏了吗?
这些贴片都没身份的,假如有坏,只能扔垃圾桶里了,免得一屋臭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的?
退磁机
我们用的退磁机比这个简单多了,主要就是一个延时断电的电路。

网友J:
看着受伤还不严重

网友K:
我感觉修好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L:
如果有味了,肯定有电子件烧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只要主控芯片没坏都有修复的可能。
其他部分没有程序在里面,找到替换的器件就好了。如果有线路断的,焊上,修好的几率应该很大。

网友N:
如果没有单片机类的需要专用程序的烧坏,也许还能修。
如果是那几个芯片少了,而且又是牵掣到程序的,趁早放弃吧,让厂家修还不如直接买他们个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没有单片机类的需要专用程序的烧坏,也许还能修。
如果是那几个芯片少了,而且又是牵掣到程序的,趁早放弃吧,让厂家修还不如直接买他们个新板子。
厂家就没打算让一般人修。芯片全都擦除。

网友O:
没得救了

网友P:
看着问题不大,仔细看一下腐蚀的地方处理一下,改换的件都换了,试试吧,祝你好运

网友Q:
好规范啊

网友R:
先用用无水酒精擦洗吹干试试

网友S:
买一块新的

网友T:
先擦拭一下,防止线路耦合

网友U:
感觉够呛啊

楼主:
还没动手处理这块板子,那味太浓了。

楼主:
处理了下,没多大问题,可以用了。

网友V:
看来你得换了按键,电位器,和二进制开关,再说也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