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大家好,小弟最近刚接触三菱PLC,在伺服应用方面有问题想请教,FX1N上DDRVA K10000 K1000 Y0 Y2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用几次,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指令可以多次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是太好了,这下省事了,不然还得改,谢谢了  另外,不知大侠有没有用FX1N PLC 连接过昆仑通态的人机,关于接线和通讯设置都不太清楚

网友B:
呵呵;FX1N系列支持这条指令的多次运行;
连接过昆仑通态的人机,买屏时配条与FX1N的电缆,在屏的软件里选对PLC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么简单?如果我是连接的编程口怎么办?是在昆仑通态里面的父设备下添加子设备”三菱FX系列编程口“,还是”三菱FX系列串口“?非常感谢! 公司为了省钱说用编程口连人机。。。。。。苦逼啊

网友B:
连编程口就选编程口,是RS42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版主好人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