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高手们:
   最近老是在纠结一个问题,就是绝对伺服该如何使用呢,譬如它该如何原点,用ZRN指令吗?(它不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吗,还用回什么原点呢)还有定位的话使用DRVA指令吗?

网友A:
麻烦问一下控制私服是专门的CPU还是专门的模块呢

网友B:
呵呵;说了半天你这还是在PLC上,除了信号给伺服外,没扯上什么伺服的绝对位置;
使用DRVA,你指定的位置都是与零点的绝对值,比如你设定走10000,当前已经在5000的位置,那么最后只走5000;

网友C:
如果是用伺服构成绝对位置系统,那只要回一次原点就可以,以后的位置伺服是能记住的。
对于绝对位置控制系统,可以用相对定位指令也可以用绝对定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用PLC来控制,就是说绝对式伺服的使用方法跟相对伺服的使用方法在定位上差不多,只是每次均需读取伺服编码器的位置,但是其回原点怎么什么实现的呢,使用内部指令的形式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对式伺服通过发脉冲控制的,PLC也可以发脉冲,当然你说的专用控制器也可以发脉冲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楼下的回答让我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