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输出端标+S,-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12-05):
从一台旧的进口设备上拆下一块cosel开关电源,如图,
输出端子分别为+V,-V,+V+S,-V-S,在这里想请教下,这里带S的端子是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没见过吗

网友B:
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吧,没见过!

网友C:
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看看呢。

网友D:
日本的科索品牌,在开关电源方面在日本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品牌;
S+与V+连一起;
S-与V-连一起;

网友E:
没看出来是科索的,科索的好像有个猴子图案!

楼主:
回复 网友E:
COSEL就是的“科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