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士SMART驱动器R485与电脑通信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3-12-05):
请教大家一个接线问题,是用于富士驱动器与电脑PC之间的通信。
一头为RJ45水晶头,一头是RS485。
我有接线图,但是我看不懂,大家能帮我解析下怎么接线吗?
网线的颜色分别对应哪个脚,谢谢了!
水晶头的图我就不上了,
RS485如图所示:
接线图如下:
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用的PC端软件是 ALPHA5 Series Loader,找了好久才找到的,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找我要。

网友A:
如果你那个转换器是RS485的话,你只要将两根线与T/R+、T/R-链接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转换器是RS422的话,那么你也需要像Alpha Smart侧一样,需要并联后再如同前面一样链接。
另:软件可以在富士的官网下载,在Fe Library中驱动页面下可以找到软件,是免费下载的,目前Fe库已经可以选择中文界面,因此用户使用Fe库查找软件应该也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我想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我用4跟线,两两并联接485,然后再接一个胜为的UDC-2225(USB转485/232)实验成功。
但用力特的USB转485就不行。
最后得出结论,非得买200块钱的胜为UDC-2225才能搞定
另:继续寻求省钱的接线方法,一根线两百多,客户接受不了啊……

网友B(2015-05-12):
请问楼主用的是那种控制模式呢 ?

网友C(2016-09-22):
楼上,你通讯问题解决了吗,非要200块线才行吗?软件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
邮箱zhxipi-888@163.com.

网友C:
谢谢楼主,已经按你的提供的软件名字下载到了,是中文软件,但还没有通讯上。

网友D(2018-08-10):
今天刚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浪费了一上午,终于通讯上了。

网友E(2020-04-23):
回复 网友D:
师傅,您好!如何与PC通信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