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我想用伺服设置软件MR-Configurator2来对三菱伺服系统进行试运行和定位运行,驱动器是MR-JE-40A,电机是HF-KN43J-S100的,伺服系统接线完毕后,在电脑上打开MR-Configurator2,进行试运行和定位运行,(EM2、LSP、LSN都闭合了),我在电脑上单击正转CCW还是反转CW,伺服电机可以旋转,但电脑上显示的是下图,单击确定后,驱动器就与电脑断线了,只能重启电源,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是驱动器与电脑的USB数据线有问题吗?我换了一根类似的数据线,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