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MCGS与PLC连接时,运行总是显示“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初始化失败”,这是怎么回事啊,希望哪位老师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讯上了没?

网友B:
通讯线有问题吧

网友C:
先检查通讯的设置,与plc的协议。如果是西门子的plc校验选偶校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网友D:
你添加了父设备了没有

网友E:
感觉你设备没添加或添加错了。

网友F(2015-04-24):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通讯不上,希望大神指点,我是通用版mcgs6.2,模块是集智达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