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大家当心了,接触摸屏电要源的时候
要把数据线和电脑断开,否则万一接反了正负极,会把电脑的南桥烧坏,导致usb接口一个都没有用,鼠标也不动,所有通过usb接口的事情,除了充电,通通做不了。后悔莫及,损失惨重,而且可能触摸屏也搞坏了。看准了接,千万别接错,我还是拔得速度快的

网友A:
呵呵;难不成你的触摸屏的接口外壳与电源的负极是直通的?

网友B:
数据线和电脑要断开,否则接反了正负极,不仅会把触摸屏烧坏,也会把电脑的南桥烧坏。

网友C:
自己做的数据线?

网友D:
用这些编程线、连接线是最好让厂家配线,尽量不要自已接线
因为现在好多线都是国产的,质量一般,插拔时最好是断电操作
不只是触摸屏的线,PLC等的编程电缆最好也是断电插拔

网友E:
还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这个倒是!
南桥烧了很麻烦的

网友G:
楼主说接错的是触摸屏的电源线还是编程线?
烧电脑主板应该是编程线吧!

网友H:
触摸屏的电源接反居然没有保护,这个触屏做的也有问题。

网友I:
多谢提醒了

网友J:
没见过吗

网友K:
要看准了接,否则即使断开了,你接反了插上也一样坏的

网友L:
接错就促进需求了。谨慎小心好!

网友M:
还没遇到这种情况!每次用都是直接插拔!

网友N:
这个确实,因为有惨痛的教训,我的电脑主板的南桥坏了,换了电脑主板,花了1000多

网友O:
还是要小心啊,尽量断电操作。

网友P:
一般都是停电接。确认后再送电。

网友Q:
看来楼主损失惨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