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怎么总是无法安装上SP9的软件?
为什么装不上?
急急急!

网友A:
先把这个导入注册表,就可以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这个导入注册表,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C:
缺了前面几个文件

网友D:
我的电脑XP的装sp6,提示出错,最后装了sp4好像没问题了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E:
2楼的这个收藏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