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出现了很多错误检查,不知如何下手,望各位帮助。急!

楼主(2013-12-05):
程序是我下载下来的,我用的软件是GP3.1,程序下载下来以后出现了这个画面
那些允许我们任意挥霍却又无处安放的时光叫青春

楼主:
应该是以前编程软件版本比现在的老,所以需要更改一下。然后我点确定。继续编程,其实我只是更改了画面切换开关和位开关的位置,然后保存程序的时候就弹出了这个多错误检查。如图
望大神教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如果是说触摸屏不支持这个功能的话,但是以前还是好用的啊。另附型号设置
那些允许我们任意挥霍却又无处安放的时光叫青春

楼主:
触摸屏的型号是AGP3600-T1-D24
还有那个10分不是有意悬赏的,我得说我还是新手,都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分的。
对不起!
那些允许我们任意挥霍却又无处安放的时光叫青春

网友A:
警告而已,不影响使用。
+1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确实是能正常使用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警告!
那些允许我们任意挥霍却又无处安放的时光叫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