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5):
本本放歌,突然没声音了,音量调小有了,过一会彻底没声音了,但是插耳机有声音,怎么回事?求高手分析怎么回事?

网友A:
多插几次耳机插座,是否是插座里面片子接触不良

网友B:
喇叭线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C:
是不是声卡驱动有问题?更新驱动试下。

网友D:
音箱坏了。。。。

网友E:
有源音箱还是无源,有源看下电源有没有插好,无源看看信号线,要不就是音箱坏了。

网友F:
   音箱该换新的了

网友G:
这说明声卡没问题,检查喇叭部分吧。

网友H:
应该是音响了

网友I:
是不是处于耳机模式?

网友J:
这说明声卡没问题,检查喇叭部分和耳机插头座。

网友K:
耳机插孔接一个小音箱凑合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更新不了。是自带的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源音箱还是无源,有源看下电源有没有插好,无源看看信号线,要不就是音箱坏了。
是自带的喇叭!

网友L:
功放坏了?要不就耳机插孔有问题?什么本本,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M:
印象坏了,或者感染病毒导致声音驱动问题

网友N:
插上耳机能用说明跟本本没关系,还是检查喇叭部分和线

网友O:
硬件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P:
通过耳机接口再外接一个有源音箱就行。

网友Q:
插个音响吧,效果还好呢

网友R:
喇叭有问题,声卡没问题!

网友S:
这个不是声卡的问题,估计是电脑喇叭的问题,可能接触不良造成的,笔记本比较紧密,咱们一般人不是没有合适的公家就是没有这方面的技巧,因此还是专业的维修部门处理为好。

网友T:
插耳机说明电脑没坏。检查音响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J:
这说明声卡没问题,检查喇叭部分和耳机插头座。
说的好!

网友V:
按部就班地查啊,先软件,后硬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