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怎样为proface基本画面定义一个PLC变量,数值不同显示不同的画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样为proface基本画面定义一个PLC变量,数值不同显示不同的画面?
如果所示,D8控制人机画面跳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成R寄存器可以吗?

网友B:
呵呵;你用的哪款PLC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成R寄存器可以吗?
根据你所用的PLC去定啊,你用松下PLC啊?

网友C:
松下的R是中间继电器
永宏的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松下的R是中间继电器
永宏的差不多
哦,松下是DT
永宏可能性比较大,也许koyo,

网友D:
风版解释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