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一台施耐德变频器两次在运行中停机但查没有故障记录,怀疑外部停机按钮(常闭)接触不良引起,问可否改为接常开点,接通后停机,如何设置?

网友A:
你改了之后怎么紧急停止?
为什么不简单的换一个好点的按钮呢?

网友B:
只是改外部电路,与变频器参数无关;
你想改成信号接通停机,信号断开运行?

网友C:
先换个好按钮试试

网友D:
问题想复杂了?换个好的按钮不是很简单的事?

网友E:
首先换一个质量好点的按钮看看你的怀疑对不对。

网友F:
想停机时,常开点不好,闭合不了咋办

网友G:
先换个常闭试下看是不是常闭的问题。改成常开可以~

网友H:
按钮问题好解决,换个好点的,不行搞个更换周期,保证周期内不坏就行。

网友I:
要改确实不如找出原因,改的话也可以加个中继。

网友J:
你先设置面板控制,试试有没有问题,判断是不是端子问题

网友K:
换个开关和线不是更快   如果是输入点有问题那只好换备用点 有的话

网友L:
原先是输入回路接通变频器就输出,你想换成一路接通是启动,另一路接通是停止吗?

网友M:
修改电平应该可以,不过最好先确认故障

楼主:
1、看大家都在说换按钮的事,那么象遇到停机又没有故障记录的,大家都是怎么检查的呢?
2、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常闭点用久了总会出问题,在运行当中有可能莫名其妙就停机了,换成常开的,不按下去就不停,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3、我就是想让所有操作都用常开点。而说明书上有关停机设置说得不明白,现在又不能停机试。

网友N:
是外部启动电路改的问题吧

楼主:
我想让LI1也接常开,实现停机功能,请问都要修改哪些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