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一台160KW高压清洗机,电机用星三角启动,运行正常,但在停机时有时会出现跳空开的现象,星三角启动及转换时跳闸我能理解,停机时也会跳我就理解不了了,网上查了一下好象没有有碰到过这种现象。
另外以前一直使用正常,但更换了一个运行接触器后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仔细观察发现角接运行的两个接触器在停机瞬间跳开有快慢之分,两个接触器线圈都是带有节能装置的,这会造成跳闸吗?

网友A:
两个接触器线圈都是带有节能装置的,没有见过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380V的吗?还用星三角转换啊

网友C:
检查电路,是不是电路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机380V的吗?还用星三角转换啊
条件满足轻载起动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瞬间停机时,接触器断开产生的电弧造成大电流高电压使空气开关跳闸。

网友E:
检查有木有线接错了,先把主 回路开关停了以后,观察二次回路。接触器运行和短接吸合的时间分断对不对。

网友F:
换成普通的

网友G:
我猜应该是接触器断开瞬间产生“浪涌”电流引起的,给接触器线圈上并联一个浪涌吸收器应该能解决。

网友H:
把新换的接触器更换在试试。

网友I:
线圈带节能,少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瞬间停机时,接触器断开产生的电弧造成大电流高电压使空气开关跳闸。
这有可能,也可以检查下灭弧装置。

网友J:
没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K:
遇到过你这种问题,但只是偶尔出现 后来将过载电流调大后正常

网友L:
新换接触器的灭弧罩是否有问题,接触器分断时弧光短路。

网友M:
看看接触器的触点好不好?大电流拉弧也有可能。

网友N:
1.交流接触器有问题,2.空气开关的问题

网友N:
交流接触器还有节能的,做了这么多年还真没见过,应该是由一个电阻和电容组成的突波吸收器吧!

网友O:
接触器和原来的型号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P:
不会让老师傅回答吧呵呵

网友Q:
检查电路,或者低压元器件的质量问题

网友R:
如果电路和以前一样的,你的接触器型号要注意点了

网友S:
节能的接触器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只看过带有灭弧罩的。

网友T:
换空气开关吧,是开关老化了。

网友O:
接触器的断开有延迟,比如已经切换到角了,星接触器还没有断开。可以试着改下线路,在星断开后和角吸合前设一延时时间。

网友U:
回流
下面有变频器吗

网友V:
1000A接触器就有节能线圈。

网友W:
电气这块偶是门外汉,偶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