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问题

楼主(2013-12-06):
   最近遇到一些维修与改造的问题。因为机器里面都有三菱的PLC。而我们用的是老的FIN/F2N/F1S系列的PLC,PLC的编程软件也是用老版本WIN-FIN系列的。当时我想测试一个故障原因,是因为那一段语句引起的,于是用别人教给我的一个办法就是在被怀疑的那段语句加上一个常开的不用的M继电器,然后看看故障是不是还有产生;如果故障还在继续,那就说明不是这段语句引起的,继续测试;反之,这证明是这段语句中有信号误动作了。用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原始,但是也照成一个困扰。我需要每次更改,然后给PLC进行STOP,写进去,RUN,测试;不对的话,再STOP,再写,再RUN,在继续;非常繁琐。当时有人电话告知,能在PLC监视状态直接串常开触点进去,但是我没找到应该在哪里做,怎么操作。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A:
运行中修改功能一般PLC基本都具有,但是我一直没有用到过,你看看你使用的PLC型号支持这个功能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下在公司里面联机继续测试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另外我总觉得你说的那个查找问题的办法不是100%靠谱,不知道对你来说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阶段比较靠谱,过段时间了我会找到比较快的简介的办法

网友B:
新的软件可以,老的软件不行哦

网友C:
监控中写入就不会这么繁锁。

网友D:
你这个方法虽然繁琐一点但是很实用,也比较准确,一般仅靠软件自查是查不出来的

网友E:
比较麻烦的事就要用简单的办法解决,高版本的软件支持你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