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SIMU cn软件

楼主(2013-12-06):
用这个软件画的电路图,线路和文字都有点小,怎么样可以大点。

网友A:
没有用过,一直用CAD

网友B:
试用过,不知在打印时改变比例行不。

楼主:
改变比例我试过,还是很小很细的,还有谁知道怎么弄的告诉下吧大能。

网友B:
本来就是简易的,要求不能太高,真不行就要换一种绘图软件了。

网友C:
打印确实不好弄,我一般放大到最大做成图片后打印,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