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选型

楼主(2013-12-06):
在下初接触欧姆龙PLC,在选型上犯了难,想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感激不尽!
说一下要求:
1.我要控制10台伺服电机,数量有点多,但好在它们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同步问题。是不是最好用通信的方式?用哪种通信方式好点?
2.对响应速度要求比较高,所以希望运算速度、通信速度快点。
3.输入点数是11个,输出5个。
针对这三点,我选什么型号的PLC好点?搭配的伺服选什么好?
感谢各位!

网友A:
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选择多个CP1H(4轴)组合,走通讯控制伺服间启停。或者1个CP1H+位置模块。如果资金充足的话可以选择CJ2M+NC413(4轴)。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找当地PLC经销商咨询详细的方案比较好。

网友C:
既然是独立的,分别控制就是了,还要什么通讯。

网友A:
多个PLC之间通讯,做启动/停止。

网友D:
三台CP1H,各搞各的;

网友E:
三菱Q170M,1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考虑成本的话,可以选择多个CP1H(4轴)组合,走通讯控制伺服间启停。或者1个CP1H+位置模块。如果资金充足的话可以选择CJ2M+NC413(4轴)。希望对你有帮助!

非常有帮助!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当地PLC经销商咨询详细的方案比较好。

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独立的,分别控制就是了,还要什么通讯。

因为电机数量比较多,配线比较乱。而且,通讯比脉冲抗干扰能力强点。所以想通过通讯的方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PLC之间通讯,做启动/停止。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台CP1H,各搞各的;

好主意,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台CP1H,各搞各的;

好主意,多谢!
会不会浪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台CP1H,各搞各的;

好主意,多谢!
会不会浪费??
多两路备用,也算不上大的浪费。

网友G:
又没关联,各管各的。CP1H 3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