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脉冲微分指令主要用于检测输入脉冲的上升沿与下降沿,当条件满足时,产生一个很窄的脉冲信号输出。有PLS、PLF两条指令。
1  PLS指令
PLS指令称为上升沿脉冲微分指令。其功能是:当检测到输入脉冲信号的上升沿时,使操作元件Y或M的线圈得电一个扫描周期,产生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信号输出。
该指令的操作元件为输出继电器Y和辅助继电器M,但不含特殊继电器。
   PLS指令的使用如图2所示。
2  PLF指令
PLF指令又称为下降沿脉冲指令。其功能是当检测到输入脉冲信号的下降沿时,使操作元件Y或M的线圈得电一个扫描周期,产生一个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信号输出。
该指令的操作元件为输出继电器Y和辅助继电器M,但不含特殊继电器。
   PLS指令的使用如图3所示。

网友A:
平时直接用P 、F来进行了,用这个比较少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PLC,各个厂家不同,再说如二楼所说,平时用的是P,F

网友C:
老三菱机型是这样的,现在这条指令用得比较少了,可以直接取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