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请教

楼主(2013-12-06):
要控制6个步进电机,单纯的直线运动,没有插补指令。
请教下用哪种PLC、模块性价比比较高,当然可靠性不能太差。

网友A:
呵呵;首先要搞清自己对哪个PLC品牌比较熟悉;
不是你买了装上就可以用的;

网友B:
1楼说的没错,现在的PLC(包括一线的西门子、三菱)基本都性价比、可靠性不错,就看你熟悉那种品牌了。

楼主:
编程没问题,我是对型号比较不了解,如果用三菱该怎么选?

网友A:
三菱的如何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话,可以用二台或三台小型机分开控制;

楼主:
在同个系统里面,分开的话控制比较麻烦。三菱哪种运动控制模块有能带四个步进电机的。

网友A:
呵呵;小型机主机最多可以自带三轴;后面可以扩展定位模块;

楼主:
扩展不能超过多少点,现在fx2n  fx1n都停产了??

网友C:
OMRON的可以控制4路

网友D:
国产的都可以把

网友E:
关键是你对什么品牌的熟悉,编程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F:
比较经济点的,三菱FX1N+定位模块

网友G:
要不用两个fx3u,两个控制6轴,然后两个用485通讯
或者用一个q00jcpu-set加一个qd70p8模块

网友H:
OMRON的CP1H有几款型号内置四路高速脉冲输出,1M2轴,30K2轴。
其它品牌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H:
S7-1200系列的PLC有四路100K的脉冲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用两个fx3u,两个控制6轴,然后两个用485通讯
或者用一个q00jcpu-set加一个qd70p8模块

用两个FX3U加485模块,价格比较便宜。

感谢各位大大的帮忙!!

网友I:
步进电机的控制,偶想控制策略很重要。

网友J:
看你的样子最好得用信捷的plc ,10轴的plc 还剩下4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