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有人上我这里买一台220v—5.5kw的变频器,用它来修理电动机实验用(因为他的修理部没有380v电源),不知道空载时能带多大kw的电机

网友A:
能带11kw左右的电机

网友B:
   用较小功率变频器带动空载功率较大电机,一加速时间要长,二使用频率要低,否则容易引起变频器过载保护或损坏变频器模块。

网友C:
楼主不如推荐他买大一点的变频……

网友D:
你电流设置大了会报警吧

网友E:
可以测试空载电流不大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电动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请教一下电机接线必须都是角接吗?

网友F:
怎么接都行,只要电流正常就行,

网友G:
等大牛,学习中。。。。。这个真不懂。

网友H:
采用V/F控制,理论上变频器的最大允许工作电流大于电机的空载电流即可。比如,11kW电机额定电流大约22A,他的空载电流假设是30%-40%的额定电流,对于5.5kW变频器来说还真的可行。

也就是说,5.5kW能拖多大的电机,关键看其输出电流是否能慢阻电机的空载电流。

另外,上述的估算,是按照380V三相电机估算的。如果是220V单相输入电源,最好加一个自耦变,把220升到380V再去给电机供电。小变频器可以拖大点的电机。

网友I:
你时间设置100s 然后看看电机转不转就行了,估计30kw 也能气动到50s的时候吧。对吧。只要转就行了吧。还要求转几个小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