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FX3U的PLC,FX2N-4AD-TC温控模块,接了一路K型热电偶,Y32控制的一个40A的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两个400W的发热管,按手册的样例程序,加热前测温为22度,设定温度为180度,自整定生成PID参数,可温度一直在二百多度,设定温度为100度,恒定在138度,自整定好多次都一样,结果都差不多,实际温度为比设定的温度高30多度,为什么会这样,FX2N-4AD-TC的价格不菲,为什么还没有市面上的一个一百多的普通温控器准确

网友A:
呵呵;先确认PLC测出的温度与传感器所在位置的实际温度是否相符,如果是相符的,就不关FX2N-4AD-TC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先确认PLC测出的温度与传感器所在位置的实际温度是否相符,如果是相符的,就不关FX2N-4AD-TC的事了;

没加热前显示22.8度,应该是准确的,应该是PLC运算上的问题,像这种问题应该调PID里的哪个参数?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参数的问题了!自己不会弄不要怪东西不好!

网友C:
参数的问题

网友D:
一般都是参数设置不合适或者不对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参数的问题了!自己不会弄不要怪东西不好!

瞧你说的!FX2N-4AD-TC 就一个采集温度的 一千五一个,应不应该说它?我用松下的,也是自整定,温度准确的很!!!三菱的不准确,说明它的自整定设计有问题

网友A:
呵呵;
fx2n-4ad-tc只负责测量,不负责控制;
如果你使用FX2N-2LC模块的话温度控制不好去怪模块还稍稍有点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fx2n-4ad-tc只负责测量,不负责控制;
如果你使用FX2N-2LC模块的话温度控制不好去怪模块还稍稍有点理由;

版主说的是,怪错了,应该怪三菱的PLC,自整定设计不理想,那现在手动调节PID差数,应该怎样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参数的问题了!自己不会弄不要怪东西不好!

瞧你说的!FX2N-4AD-TC 就一个采集温度的 一千五一个,应不应该说它?我用松下的,也是自整定,温度准确的很!!!三菱的不准确,说明它的自整定设计有问题
那加个国产温控仪!几十块就够了!干嘛还要花一千多去支持岛国呢

网友E:
好好地研究一下设置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不想啊,客户要求用三菱的

网友F:
还是温控仪比较好点

网友G:
把参数设置好好看一下

网友H:
这个和模块没关系吧!

网友I:
固态继电器只有两种状态开和关,低于设定就加温,到设定值就停,我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做PID有什么作用?

网友J:
PID自整定的参数不一定可行的,你要再调整啊,还有你的温度测点是不是同一地方也很重要

网友K:
好好看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L:
热电偶需要补偿导线和冷端补偿措施,不知楼主可否做好。特别是补偿导线很多人都忽略了,现场温度与控制室温度差距是很大的。

网友M:
自己算法问题

网友N(2014-01-05):
各位楼主:FX2N-4AD-TC的温控模块温度显示很不稳,1秒钟内显示的温度相差20多度,是怎么回事?

          热电偶需要补偿导线和冷端补偿措施,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