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我有一台新的4.8m3红五环空压机,由于供电电压高无法启动,现在想改下保护值,但是厂家不给密码,有谁知道的麻烦告诉下,谢谢。

网友A:
不推荐改保护值。不知道你的供电电压有多高?

网友B:
看看配电室变压器低压侧电压多少再说?

楼主:
电压高,我是知道的,临时投入这台空压机,停机马上就调变压器抽头了。

网友C:
厂家不给密码就不好办了啊,如果不是默认值……

楼主:
算了,申请停机,调变压器,谢谢各位。

网友D:
多年没搞了!忘记了!以前是有的

网友E:
最好不要改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压高点其实是没问题的,改不了只好等停机调变压器抽头了。

网友F:
最好是调变压器!!!!

网友G:
6个8 6个0 都试个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四位密码,一般想到的都试过了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有功夫的话,从0开始每个号码试一次

网友I:
以前我们厂的好像是6个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