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控制PLC

楼主(2013-12-06):
工控机通过PLC串口传数据可不可以对输出控制 不使用输入口,输入口怎么办

网友A:
不使用就歇着吧;

网友B:
就是上位机直接通过通讯对PLC发输出指令吧?

网友C:
通过通讯直接给PLC发输出命令,PLC的输入口用不上。

网友D:
不会工控帮不了你

网友E:
跟触摸屏是一类的

网友F:
工控机是上位控制系统,你可以用上位机发出控制指令参与PLC的运行,PLC也可以自己依靠内部的程序运行,像你说的输出由上位机控制,那PLC的输入端自然就是空闲了,你可以选用模块化的PLC,用什么模块选什么模块,不用的不选,以节省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