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我用PLC+模块+4个称重传感器来测量重量。咋计算啊。4个传感器接模拟量模块的4个输入通道还是4个信号并联接模块的1个输入通道啊。
传感器的信号是mv输入。

网友A:
称重传感器是什么信号啊  是标准的电压或电流信号吗?
模块能接收吗?
配个称重显示仪表,显示仪表有模拟量输出
或者和仪表通讯

网友B:
四个称重传感器所测数据相加即可。这是地秤的做法。

原理:称重时,重物压在传感器的平台上,有一个向下的重力,同理由牛顿三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就一定有一个向上的反作用力,这个反作用力是n个重力传感器所承受的支撑力之和。

接线:n个传感器的电源端线并联;地线(参考点位)端并联;信号线正端并联;信号线负端并联。一般称重传感器都是应变桥式电路组成。并联连接去放大前置电路或变送器输入即可。

网友C:
应该是四个接不同的模拟量口!

网友B:
今天特别问了一下地秤应用的工程师,他告诉我,地秤是传感器之和取信号的。所以我把2楼发言更正了。

网友D:
现场的承重传感器一般都是三个传感器取和然后在汇总到一个传输线上进入二次表的,这样的传感器安装方法就是一个平衡电桥的原理。

网友E:
4个传感器接模拟量模块的4个输入通道

网友F:
公司有几个称重传感器 一直没搞明白原理 擦

网友G:
什么意思?
么看懂

网友H:
版主老大你为何什么都知道呢??
   根据我们现场使用的称重传感器到仪表的接线,我发现现场是这么处理传感器信号的,现场的一个称重仪表一共有4个传感器,传感器的信号接入一个信号均分板,将4路信号融合在一起求平均值,然后输出到现场的称重显示仪表解码显示。
   根据老大的提示,4个传感器共用电源,然后把信号线全部并连接到一起,用这样的方法是否可以实现最终输出的信号是4个传感器输出信号之和呢???我觉得应该不会吧??我感觉最终的输出也可能是4路信号的平均值。
   等我有空的时候把我们现场的4路传感器按照版主的方法来接,试验一下,测试下看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你要确保不会烧掉传感器哟。。。。。

网友I:
应该就是四个称重之和吧

网友J:
所有信号叠加即可。还有一种就是所有的传感器接入一个专用的电路板上,然后电路板换算出一个4-20ma的信号给PLC,这样用一个PLC的模拟量就可以了,编程也比较简单。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哈哈,这可是秘籍,你不要随便的泄露。自己试一下,完全正确。而且省事。有些东西,不要考虑太复杂了。嘻嘻。

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也是做这个设备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们那个是所有的传感器接入到一个电路板,电路板的输出也是一个mV信号,那个信号恰好就是4个传感器信号的平均值。。。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那个是所有的传感器接入到一个电路板,电路板的输出也是一个mV信号,那个信号恰好就是4个传感器信号的平均值。。。
直接接入PLC吗?可不可以用一个转换模块呢?转换成标注的4-20ma.

网友H: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这个提示,我们现场也有两套称重的地磅,我得找个机会去做做试验,加深下印象。

网友K:
西门子有专门的称重模块

网友H:
回复 网友J:
我们那个不是直接入的PLC,而是将4路传感器信号求平均值后接入到称重显示仪表里面去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们那个不是直接入的PLC,而是将4路传感器信号求平均值后接入到称重显示仪表里面去的。
那直接接不就可以了吗?还有啥疑问?

网友L:
现场的一个称重仪表一共有4个传感器,传感器的信号接入一个信号均分板,将4路信号融合在一起求平均值,然后输出到plc称重,触摸屏显示。

网友M:
若是4个传感器均为电压输出型,并联那是行不通的,为什么,自己想。

网友B:
回复 网友M:
称重传感器都是应变电阻桥式电路结构,不要用带变送器连体模式的,应变电桥变送器只用一个,在传感器多桥并联后,再输出去变送器转换成标准信号。

网友N:
这不怎么好~还是弄个一体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B:
称重传感器都是应变电阻桥式电路结构,不要用带变送器连体模式的,应变电桥变送器只用一个,在传感器多桥并联后,再输出去变送器转换成标准信号。

网友H:
回复 网友M:
我下午专门做了试验,将4路传感器的信号并在一起输入到显示仪表,仪表显示的重量和以前用信号均分板转接后显示的重量几乎一样,表明版主的说明是完全正确的,以后就这样搞了,哈哈。

网友H:
现在还有个疑问,既然把4个传感器的信号并在一起就能够使仪表正常显示,那么为何厂家在设计的时候还是使用了一块将4路信号求平均值的均衡电路板呢?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啊,这么做是处于哪方面的考虑呢??

网友M:
回复 网友H:
出于精度考虑。
你确信那是求平均值电路?如是,那才是多余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M:
我确认。。。只是这个论坛不太好发图片,不然可以给大家看看测试图片。

网友H:
另外有个疑问就是:4个称重传感器信号之和和他们的信号平均值之间有什么区别??前面版主说到要取4个传感器信号相加,它说的这个相加,是mV信号加起来么,还是取平均值???取平均值其实就是信号的叠加,这个和信号相加在理解上面是有出入的。

网友O:
那个板只是调节称重传感器电源电压的,为了使每个传感器电压相一样。这样测重更精准。要是传感器和表离的不远那板不用也可以

网友P:
我听说四个传感器称重的场合好多用loadcell
精度比较高
我们平衡机上是用两个loadcell

网友M:
引用 网友O:
那个板只是调节称重传感器电源电压的,为了使每个传感器电压相一样。这样测重更精准。要是传感器和表离的不远那板不用也可以
同意,每个传感器电桥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简单并联后,看你能接受的误差范围有多大。

网友Q(2018-08-23):
回复 网友H:
关于这个问题能一起探讨一下吗

网友Q:
回复 网友B:
你好,关于四个传感器的称重计算方法,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B:
四个传感器并联输出,这是地秤的用法。

网友R:
现场接线板还有一个很重要作用就是方便你接线并且节省3根电缆,相同量程的传感器用2个与用4个,汇总后输出的mv信号是不同的,但不会影响最终显示结果,因为还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大家忽略了:所有的称重系统安装完成后都要校秤,再校称过程中就校正了因不同数量的传感器引起输入信号的差异。这样讲如果还不明白我再举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R:
校称的方法各个品牌电子称不一样

网友R:
校秤方法各个电子称品牌不一样

网友R:
现场接线盒不一定具有均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