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5一直正转

楼主(2013-12-06):
用的三菱控制的A5松下伺服!
设置的是正向脉冲和反向脉冲!

网友A:
如果是用fx的那最好设置成脉冲加方向。

网友B:
呵呵;如果你伺服上设定+脉冲 -脉冲模式,那么你PLC上Y0 Y1都要脉冲输出;
Y0输出时正转,Y1输出脉冲时才能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