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他励直流电机用单向可控硅控制正反转,求原理图

网友A:
通过改变电流方向来控制转向

网友B:
它励的直流电机,改变方向可以用励磁电流反向。电枢回路单向整流就单向整流,把励磁做正反向转换即可。

网友C:
把励磁的电极对换下,改鬓磁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