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上电BOP面板报F0001、A501交替显示,按Fn不能消除。查手册,为过电流或电机故障或参数不当。
排除外电路及参数设置有问题的可能后,打开机壳,展开电路板,可不用上CPU板、I/O板、BOP面板,上负载(西门子440不带负载报警)后上电,分别测2个A786J的1-8脚间电压,其中1个电压为0.XV,实际应为5V。这个电压是由给逆变模块上臂驱动IC 4506供电的IC LM317的6脚提供并经5V稳压二极管取得的,所以,测这个LM317的6脚,电压为0.XV,实际应为16-17V,断电后,测6脚对地无短路,故可确认LM317坏,更换,修复。

楼主:
上照片:
1、输出电流检测电路元件A786J:
2、给A786J输入侧供电的稳压电源芯片LM317(注意,一共有3个LM317,一定要找到与每个A786J对应的那个LM317):

网友A:
谢谢LZ分享你的维修经验

网友B:
希望楼主继续分享更多的经验

网友C:
前几天刚刚修了一台440的缺相,结合你的故障了解了一点

网友D(2014-06-29):
回复 网友E:
我的A786都有5V还是报F0001,换了还是

楼主:
786J的周边电路,阻容等,都要查的。西门子786J组成的电流检测电路比较复杂,它把检测到的输出电流数值经过786J编码后,以串行二进制数据的方式送给CPU板了进行解码运算判断,所以,可以检测的电流数值较为丰富,不好屏蔽这个短路报警,不象大多数变频器的过电流检测,只是一个窗口检测开关电路,很好屏蔽掉。

网友F:
说的很详细 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细看是这样的,外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源板也换了还是,主板换了还是,插件检查清洗还是,唯独786是其他机器上拆来换的,会不会烫坏了,请问大师,这直流回路电流检测有问题会报这个吗?短接了084(正极)的同反向2,3脚和084(负极)的9,10脚故障依旧。又短接旁边了其两个光耦的输入端,也不行,再短输出还是不行。还是怀疑在786及外围。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看是这样的,外围也没发现什么问题,电源板也换了还是,主板换了还是,插件检查清洗还是,唯独786是其他机器上拆来换的,会不会烫坏了,请问大师,这直流回路电流检测有问题会报这个吗?短接了084(正极)的同反向2,3脚和084(负极)的9,10脚故障依旧。又短接旁边了其两个光耦的输入端,也不行,再短输出还是不行。还是怀疑在786及外围。应该是什么问题呢?
据我的理解,直流正负极回路2个084C电路的功能,应该是检测直流+极输出的电流是否和-极流回的电流相等,进而用以检测变频器输出端UVW(或电机)是否有漏电的现象,一旦直流+—极回路电流不等,超过一定限度,CPU认为电机侧有对地漏电流存在,也会报F0001的(F0001故障:电机功率不匹配,电机电缆过长,电机电缆有短路,斜坡时间太短,电机电缆接地,变频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