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丢失有哪些原因?怎样处理

楼主(2013-12-06):
PLC在运行中会遇到内存程序丢失的故障现象。
内存中程序丢失的原因及处理方法见表

网友A:
这个程序能备份吗

网友B:
一般的话,像数控系统,PLC是内置的,上面有一块电池,电池没电了就是数据丢失

网友C:
上次一同事把S7-300的存储卡插坏了,结果被领导骂了半天……

网友D:
什么样的PLC这么容易丢程序?

网友E:
就是什么样的PLC这么容易丢失程序,用过西门子200,300,LG的都没遇到过丢程序

网友F:
没见过丢程序。电池没电只是一些数据丢失。

网友G:
为什么我遇到的PLC。没有这个现象,都5年,PLC程序照样在

网友H:
现在PLC不是每种都是有电池。

网友I:
三菱Q系列有电池,遇到过丢程序的,有备份,换上新电池重新传程序,数据重设。

网友J:
现在的PLC基本很难遇到丢掉程序的事情了。

网友K:
8年了,还没见过丢程序的路过。

网友L:
见过丢程序的

网友M:
自己要知道备份程序

网友N:
这个还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