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一 电缆型号-电线电缆规格型号-屏蔽电缆型号-控制电缆型号-通信电缆型号-矿用通信电缆型号-铠装电缆规格型号

1) 类别:H——市内通信电缆
HP——配线电缆
HJ——局用电缆
(2)绝缘:Y——实心聚烯烃绝缘
YF——泡沫聚烯烃绝缘
YP——泡沫/实心皮聚烯烃绝缘
(3)内护层:A——涂塑铝带粘接屏蔽聚乙烯护套
S——铝,钢双层金属带屏蔽聚乙烯护套
V——聚氯乙烯护套
(4)特征:T——石油膏填充
G——高频隔离
C——自承式
(5)外护层:23——双层防腐钢带绕包销装聚乙烯外被层
33——单层细钢丝铠装聚乙烯被层
43——单层粗钢丝铠装聚乙烯被层
53——单层钢带皱纹纵包铠装聚乙烯外被层
553——双层钢带皱纹纵包铠装聚乙烯外被层

2) B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LV 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线;
BLVV 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线;
BVR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R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安装软线;
RVB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平型连接线软线;
BVS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绞型软线;
RVV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BYR 聚乙烯绝缘软电线;
BYVR 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RY 聚乙烯绝缘软线;
RYV 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软线

3) 电缆的型号由八部分组成:
一、用途代码-不标为电力电缆,K为控制缆,P为信号缆;
二、绝缘代码-Z油浸纸,X橡胶,V聚氯乙稀,YJ交联聚乙烯
三、导体材料代码-不标为铜,L为铝;
四、内护层代码-Q铅包,L铝包,H橡套,V聚氯乙稀护套
五、派生代码-D不滴流,P干绝缘;
六、外护层代码
七、特殊产品代码-TH湿热带,TA干热带;
八、额定电压-单位KV
有关电缆型号的问题
1、SYV:实心聚乙烯绝缘射频同轴电缆
2、SYWV(Y):物理发泡聚乙绝缘有线电视系统电缆,视频(射频)同轴电缆(SYV、SYWV、SYFV)适用于闭路监控及有线电视工程
SYWV(Y)、SYKV 有线电视、宽带网专用电缆 结构:(同轴电缆)单根无氧圆铜线 物理 发泡聚乙烯(绝缘) (锡丝 铝) 聚氯乙烯(聚乙烯)
3、信号控制电缆(RVV护套线、RVVP屏蔽线)适用于楼宇对讲、防盗报警、消防、自动抄表等工程
RVVP: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屏蔽聚氯乙烯护套软电缆 电压300V/300V2-24芯
用途:仪器、仪表、对讲、监控、控制安装
4、RG:物理发泡聚乙烯绝缘接入网电缆 用于同轴光纤混合网(HFC)中传输数据模拟信号
5、KVVP:聚氯乙烯护套编织屏蔽电缆 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的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6、RVV(227IEC52/53) 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 用途: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表及动 力照明
7、AVVR 聚氯乙烯护套安装用软电缆
8、SBVV HYA 数据通信电缆(室内、外)用于电话通信及无线电设备的连接以及电话配线网的 分线盒接线用
9、RV、RVP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10、RVS、RVB 适用于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仪器、仪表及动力照明连接用电缆
11、BV、BVR 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用途:适用于电器仪表设备及动力照明固定布线用
12、RIB 音箱连接线(发烧线)
13、KVV 聚氯乙烯绝缘控制电缆 用途:电器、仪表、配电装置信号传输、控制、测量
14、SFTP 双绞线 传输电话、数据及信息网
15、UL2464 电脑连接线
16、VGA 显示器线
17、SYV 同轴电缆 无线通讯、广播、监控系统工程和有关电子设备中传输射频信号(含综合用同轴电缆)
18、SDFAVP、SDFAVVP、SYFPY 同轴电缆,电梯专用
19、JVPV、JVPVP、JVVP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铜丝编织电子计算机控制电缆
电线电缆命名与型号
电线电缆命名与型号
命名原则及案例:
电线电缆的完整命名通常较为复杂,所以人们有时用一个简单的名称(通常是一个类别的名称)结合型号规格来代替完整的名称,如“低压电缆”代表0.6/1kV级的所有塑料绝缘类电力电缆。电线电缆的型谱较为完善,可以说,只要写出电线电缆的标准型号规格,就能明确具体的产品,但它的完整命名是怎样的呢?
电线电缆产品的命名有以下原则:
1、产品名称中包括的内容
(1)产品应用场合或大小类名称
(2)产品结构材料或型式;
(3)产品的重要特征或附加特征
基本按上述顺序命名,有时为了强调重要或附加特征,将特征写到前面或相应的结构描述前。
2、结构描述的顺序
产品结构描述按从内到外的原则:导体-->绝缘-->内护层-->外护层-->铠装型式。
3、简化
在不会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有些结构描述省写或简写,如汽车线、软线中不允许用铝导体,故不描述导体材料。
案例:
额定电压8.7/15kV阻燃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额定电压8.7/15kV”——使用场合/电压等级
“阻燃”——强调的特征
“铜芯”——导体材料
“交联聚乙烯绝缘”——绝缘材料
“钢带铠装”——铠装层材料及型式(双钢带间隙绕包)
“聚氯乙烯护套”——内外护套材料(内外护套材料均一样,省写内护套材料)
“电力电缆”——产品的大类名称
与之对应的型号写为ZR-YJV22-8.7/15,型号的写法见后面的说明。
电线与电缆的区分
其实,“电线”和“电缆”并没有严格的界限。通常将芯数少、产品直径小、结构简单的产品称为电线,没有绝缘的称为裸电线,其他的称为电缆;导体截面积较大的(大于6平方毫米)称为大电线,较小的(小于或等于6平方毫米)称为小电线,绝缘电线又称为布电线。
电线电缆的型号组成与顺序如下:
[1:类别、用途]
[2:导体]
[3:绝缘]
[4:内护层]
[5:结构特征]
[6:外护层或派生]
[7:使锰卣]
1-5项和第7项用拼音字母表示,高分子材料用英文名的第位字母表示,每项可以是1-2个字母;第6项是1-3个数字。
型号中的省略原则:电线电缆产品中铜是主要使用的导体材料,故铜芯代号T省写,但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除外。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类、电力电缆类、电磁线类产品不表明大类代号,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类和通信电缆类也不列明,但列明小类或系列代号等。
第7项是各种特殊使用场合或附加特殊使用要求的标记,在“-”后以拼音字母标记。有时为了突出该项,把此项写到最前面。如ZR-(阻燃)、NH-(耐火)、WDZ-(低烟无卤、企业标准)、-TH(湿热地区用)、FY-(防白蚁、企业标准)等。
电力电缆铠装和外护套数字

数字标记铠装层外被层或外护套
0无---
1联锁铠装纤维外被
2双层钢带聚氯乙烯外套
3细圆钢丝聚乙烯外套
4粗圆钢丝---
5皱纹(轧纹)钢带---
6双铝(或铝合金)带---
7铜丝编织---

8钢丝编织---
电线电缆产品分类

电线电缆的应用主要分为三大类:
1、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采用的电线电缆产品主要有架空裸电线、汇流排(母线)、电力电缆(塑料线缆、油纸力缆(基本被塑料电力电缆代替)、橡套线缆、架空绝缘电缆)、分支电缆(取代部分母线)、电磁线以及电力设备用电气装备电线电缆等。
2、信息传输系统
用于信息传输系统的电线电缆主要有市话电缆、电视电缆、电子线缆、射频电缆、光纤缆、数据电缆、电磁线、电力通讯或其他复合电缆等。
3、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系统
此部分除架空裸电线外几乎其他所有产品均有应用,但主要是电力电缆、电磁线、数据电缆、仪器仪表线缆等。
电线电缆产品主要分为五大类:
1、裸电线及裸导体制品
本类产品的主要特征是:纯的导体金属,无绝缘及护套层,如钢芯铝绞线、铜铝汇流排、电力机车线等;加工工艺主要是压力加工,如熔炼、压延、拉制、绞合/紧压绞合等;产品主要用在城郊、农村、用户主线、开关柜等。
2、电力电缆
本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在导体外挤(绕)包绝缘层,如架空绝缘电缆,或几芯绞合(对应电力系统的相线、零线和地线),如二芯以上架空绝缘电缆,或再增加护套层,如塑料/橡套电线电缆。主要的工艺技术有拉制、绞合、绝缘挤出(绕包)、成缆、铠装、护层挤出等,各种产品的不同工序组合有一定区别。
产品主要用在发、配、输、变、供电线路中的强电电能传输,通过的电流大(几十安至几千安)、电压高(220V至500kV及以上)。
3、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
该类产品主要特征是:品种规格繁多,应用范围广泛,使用电压在1kV及以下较多,面对特殊场合不断衍生新的产品,如耐火线缆、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耐磨线缆、医用/农用/矿用线缆、薄壁电线等。
4、通讯电缆及光纤(本公司目前不生产该类产品,故作简略介绍)
随着近二十多年来,通讯行业的飞速发展,产品也有惊人的发展速度。从过去的简单的电话电报线缆发展到几千对的话缆、同轴缆、光缆、数据电缆,甚至组合通讯缆等。
该类产品结构尺寸通常较小而均匀,制造精度要求高。
5、电磁线(绕组线)(本公司目前不生产该类产品,故作简略介绍)
主要用于各种电机、仪器仪表等。
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
电线电缆的衍生/新产品主要是因应用场合、应用要求不同及装备的方便性和降低装备成本等的要求,而采用新材料、特殊材料、或改变产品结构⒒蛱岣吖ひ找 蟆⒒蚪 煌 分值牟 方 凶楹隙 ?
采用不同材料如阻燃线缆、低烟无卤/低烟低卤线缆、防白蚁、防老鼠线缆、耐油/耐寒/耐温线缆等;
改变产品结构如:耐火电缆等;
提高工艺要求如:医用线缆等;
组合产品如:OPGW等;
方便安装和降低装备成本如:预制分支电缆等。

二  电线电缆规格型号代表的含义

型号、名称
RV铜芯氯乙烯绝缘连接电缆(电线)
AVR镀锡铜芯聚乙烯绝缘平型连接软电缆(电线)
RVB铜芯聚氯乙烯平型连接电线
RVS铜芯聚氯乙烯绞型连接电线
R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圆形连接软电缆
ARVV镀锡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电缆
RVVB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平形连接软电缆
RV-105铜芯耐热105oC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缆
AF-205AFS-250AFP-250镀银聚氯乙氟塑料绝缘耐高温-60oC~250oC连接软电线
2、规格表示法的含义
 规格采用芯数、标称截面和电压等级表示
 ①单芯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1*标称截面), 0.6/1KV,
  如:4*(1*185)+1*95 0.6/1KV
 ②多芯绞合型分支电缆规格表示法:同一回路电缆根数*标称截面, 0.6/1KV,
  如:4**185+1*95 0.6/1KV
电线电缆规格型号说明
型号 名称 用途
BX(BLX)
BXF(BLXF)
BXR 铜(铝)芯橡皮绝缘线
铜(铝)芯氯丁橡皮绝缘线
铜芯橡皮绝缘软线 适用交流500V及以下或直流100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及照明装置之用
BV(BLV)
BVV(BLVV)
BVVB(BLVVB)
BVR
BV-105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线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氯乙烯护套圆形电线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氯乙烯护套平形电线
铜(铝)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铜芯耐热105°C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适用于各种交流、直流电器装置,电工仪表、仪器,电讯设备,动力及照明线路固定敷设之用
RV
RVB
RVS
RV-105
RXS
RX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线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平行软线
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绞型软线
铜芯耐热105°C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线
铜芯橡皮绝缘棉纱编织绞型软电线
铜芯橡皮绝缘棉纱编织圆型软电线 适用于各种交流、直流电器、电工仪表、家用电器、小型电动工具、动力及照明装置的连接
BBX
BBLX 铜芯橡皮绝缘玻璃丝编织电线
铝芯橡皮绝缘玻璃丝编织电线 适用电压分别有500V及250V两种,用于室内外明装固定敷设或穿管敷设
注:B(B)——第一个字母表示布线,第二个字母表示玻璃丝编制。
V(V)——第一个字母表示聚乙烯(塑料)绝缘,第二个字母表示聚乙烯护套。
L(L)——铝,无L则表示铜
F(F)——复合型
R——软线
S——双绞
X——绝缘橡胶

网友A:
光掌握这些都得花很大功夫,随用随查吧。谢谢,收藏。

网友B:
最近一直在看这些,要不需要全部的,但是要其中一部分可以自己懂就行了

网友C:
这个不错,但偶使用最多的是计算机屏蔽电缆。

网友D:
现在网络发达了,一查就知道了!

网友E:
收藏了,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