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软件写入时跳出指定无法使用的com端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办?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A:
没图啊,跳COM口无法使用的串口是因为没有通讯上,可能是COM通讯的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就是这样啊,该怎么办呢,求指导

楼主:
怎么设置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另外三菱gx软件在哪里设置com口呢

网友B:
设置这个很难吗?一会上几个截图……

网友C:
串口设置错误!或者重装软件试试!

网友B:
上图了:1,在线,传输设置
设完按确定,确定。
还可以通讯测试下。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电脑自带的RS232串口还是USB转出的RS232串口呢???
如果是USB转出的RS232串口,请检查设备管理器的相关设置。

网友D:
7楼说的很好。

网友E:
驱动程序----com口设置----通信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电脑自带的RS232串口还是USB转出的RS232串口呢???
如果是USB转出的RS232串口,请检查设备管理器的相关设置。

网友G:
如果用USB转COM线,需要安装驱动。在设备管理中看一下实际的COM地址。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上图了:1,在线,传输设置
设完按确定,确定。

给力!

网友I:
用串口只要默认就可以了,USB要选一下。

网友B:
用USB转RS232驱动安装正确后:连线通讯出现如下情形,
可以检查下电脑设备管理器COM口的设置是否正确:
还可以进行通讯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好感谢您的指导,照着您的方法做了,COM口的问题没有了,但是现在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求您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测试时就跳出这个了

网友A:
可能是通讯线没有接触好,还有可能是参数问题,我们用的数控系统是这样的,先把参数#6451的D5位设1

网友J:
波特率改一下试试,断电后重启呢?
或者你的USB转串口是否按照图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