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以前用的中文版的,现在安装了SP9变成全英文了,怎么设置成中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用的中文版的,现在安装了SP9变成全英文了,怎么设置成中文啊?

菜单工具(TOOLS)》》》》》选项(OPTIONS):
常规中选择中文,确认,然后确认是否需要保存项目,最后重启MicroWin。

网友B:
点击工具栏中的Tools--Options,出现菜单:

确定--关闭窗口--重新打开,即可!
+10

网友C:
西门子200的特色,安装过程中选择语言没有中文,安装成功后可以在工具菜单下选择软件编辑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