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三垦的变频器重载模式与轻载模式在启动扭矩上有差别吗?
轻载模式,是否可以用于恒扭矩的应用场合?

网友A:
重载模式肯定要好了,我们在需要启动扭矩比较大的场合都用重载的

网友B:
重载模式与轻载模式都可以用于恒转矩控制,只不过两台变频器的工作制要注意,轻载模式不允许过载,只能在额定转矩以下连续运行;而重载模式有过载周期,允许短时过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扭矩特性有不同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没有区别,就是能不能过载使用的问题。控制方式和控制特性都是相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载模式与轻载模式都可以用于恒转矩控制,只不过两台变频器的工作制要注意,轻载模式不允许过载,只能在额定转矩以下连续运行;而重载模式有过载周期,允许短时过载。
所言及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