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6):
请问:鼠标放在那里不动,可是屏幕显示的鼠标却不断的向一侧移动,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如果一直在动,也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B:
鼠标放置的地方不够平整是一个方面,鼠标光电检测的部件失灵也有可能。

网友C: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曾经我的笔记本电脑出现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曾经我的笔记本电脑出现这样情况……
是笔记本的!!

网友D:
鼠标有问题了!无线的可能电池没电!或者反射板弄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还是台式机?曾经我的笔记本电脑出现这样情况……
是笔记本的!!
我的是戴尔D410本,如图所示的定点杆/触摸板按钮组件有故障,把这隔离。

网友E:
一般是鼠标坏了。换个鼠标看看就知道了。我家一般最好备用两个鼠标,用的不好就换。

网友F:
以前遇到过,换个鼠标就行了。

网友G:
这就是传说中的漂移吧

网友H:
换个鼠标就OK了。

网友I:
鼠标内部的微动按钮谈不起来,或者鼠标上面的滚珠里面脏污卡主微动按钮。

网友J:
同意换个鼠标。

网友K:
应该就是鼠标的问题,我之前遇到过,换了鼠标就好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I:
这个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