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接线

楼主(2013-12-07):
我有一个4V210-06 .24V电磁阀,接线端上面没有正负级,怎么接线啊。

网友A:
一般不分正负极就可以,如果需要区分,在电磁阀接线端子上面会有标注的。

网友B:
上面有LED的,接反了不亮,其他的随便接。

网友C:
如果没有标明正负,可以随意接的。

网友D:
随便接,不行就倒一下!

网友E:
不分正负极就可以

网友F:
不分正负,不行掉下线就可以

网友G:
电磁阀是一个线圈,线圈就是导线部分正负。

网友H:
带LED指示灯的,注意下,接上通电,LED亮并有动作就对,相反就调线。

网友I:
应该不分正负吧,不过我还真没留意过。

网友J:
这个我经常接,没有正负之分的,一般都是内部整流的

网友K:
不分正负的,带指示灯运行时指示灯不良,你在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L:
随便接,不行就换一下,正解

网友M:
没有标明正负,可以随意接

网友N:
随便接,不分正负。

网友O:
一直都是随便接的,没有分正负。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上面有LED的,接反了不亮,其他的随便接。
对头,就这样。

网友Q:
有的在哪个盖子上面写着呵呵

网友R:
看看上面有没有标明正负,有的话按照它标的来  没有的话 随意接都行!

网友S:
不分正负极

网友T:
接上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U:
接反了不会动作的,一试便知。

网友V:
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W:
对  带LED的有区分的 其他无所谓啦

网友X:
引用 网友U:
接反了不会动作的,一试便知。

网友Y: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Z:
8楼说的不错

网友AA:
这个大家的意见很对,支持

网友AB:
一部分是不分正负极的,如果接上不动作就调换一下

网友AC:
不分正负极性,只需电压等级无误就行。

网友AD:
随便接,不分正负。放心吧

网友AE:
这样的帖子,我也应该来凑凑热闹。。。哈哈哈

网友AF:
电压等级要对啊。

网友AG:
电磁阀的接线一般情况下不分正负,接上就可以。

网友AH:
不行在换!

网友AI:
没事
随便接
不行就换一下
一般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