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由于过电压产生的原因不同,因而采取的对策也不相同。对于在停车过程中产生的过电压现象,如果对停车时间或位置无特殊要求,那么可以采用延长变频器减速时间或自由停车的方法来解决。所谓自由停车即变频器将主开关器件断开,让电机自由滑行停止。如果对停车时间或停车位置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可以采用直流制动(DC制动)功能。直流制动功能是将电机减速到一定频率后,在电机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电,形成一个静止的磁场。
  电机转子绕组切割这个磁场而产生一个制动转矩,使负载的动能变成电能以热量的形式消耗于电机转子回路中,因此这种制动又称作能耗制动。在直流制动的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再生制动与能耗制动两个过程。这种制动方法效率仅为再生制动的30-60,制动转矩较小。由于将能量消耗于电机中会使电机过热,所以制动时间不宜过长。而且直流制动开始频率,制动时间及制动电压的大小均为人工设定,不能根据再生电压的高低自动调节,因而直流制动不能用于正常运行中产生的过电压,只能用于停车时的制动。
  对于减速(从高速转为低速,但不停车)时因负载的GD2(飞轮转矩)过大而产生的过电压,可以采取适当延长减速时间的方法来解决。其实这种方法也是利用再生制动原理,延长减速时间只是控制负载的再生电压对变频器的充电速度,使变频器本身的20的再生制动能力得到合理利用而已。至于那些由于外力的作用(包括位能下放)而使电机处于再生状态的负载,因其正常运行于制动状态,再生能量过高无法由变频器本身消耗掉,因此不可能采用直流制动或延长减速时间的方法。
  再生制动与直流制动相比,具有较高的制动转矩,而且制动转矩的大小可以跟据负载所需的制动力矩(即再生能量的高低)由变频器的制动单元自动控制。因此再生制动最适用于在正常工作过程中为负载提供制动转矩。

网友A:
变频器电压上的问题一直很让人头疼

网友B:
这个变频器的软件上都有限定参数的可以搞定最大输出电压。

网友C:
过电压与负载有关联的,试车时容易出现。

网友D:
大负载短时间加减速,一直是烦人的问题

网友E:
变频器如果有制动功能被启用,那就有四种方式制动来防止电机发电时导致直流母线过程:
第一种,回馈制动。把电机发电能量全部吸收回馈电网。这是最好的一种制动方式。成本高;
第二种,动力制动。把电机发电能量能耗制动被电阻吸收。这是最普遍应用的一种方式;
第三种,直流制动。用的少,有危险。一般作为急停使用;
第四种,混合制动,就是直流制动和动力制动同时启用。

变频器如果没有制动功能被启用。那就是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被使能。靠控制器限制发电的电流,防止直流母线电压过高;

如果变频器没有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功能,那就只好限制电机的减速时间了。这个是最原始的限制直流母线电压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