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像gk_0求助:
你发的仿真软件怎么使用啊

网友A:
有两种方法:
1,把程序导出为AWL文本格式,使用仿真软件打开程序即可

2,把程序切换成STL格式,直接复制到仿真这里:

楼主:
恩,知道了

网友B:
这软件貌似好高级的说。

网友C:
2楼是高手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