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上传文件能不能大一点啊,1500K太小了。我想把各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放上来,都提示太大了,,压缩后还是大啊,怎么弄?

楼主:
先来一个吧,其他不知道怎么弄上来

网友A:
如果上传文件大于上传限制可以采用分压成几部分再上传。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B:
  呵呵;服务器的容量是有限的,如果你的资料的确十分有用,而且对应的官方网上都不能下载到,可以传到管理员那,由管理员上传至服务器;
 如果是普通的资料,到处都可以下载的多,还是省点服务器的容量吧;

网友C:
还有一种就是网盘,把连接地址复制到这里,大家也可以下载。

网友D:
传网盘上共享

网友E:
好象是不能超过1500K

网友F:
压缩下试下

网友G:
不会用网盘,这个限制觉得有必要改一下了

网友H:
一般的图片是可以的,上传文件的话有点小了,但是考虑到服务器……

楼主:
不会用网盘啊,算了,谁需要什么说明书问我要吧,不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