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如题,三菱Fx1N-24MT的plc,只有2个脉冲输出端口Y0,Y1,怎样可以用这两个端口来控制4台电机,即怎样将每个脉冲输出端口一变二?
5分悬赏,已用1分

网友A:
如果控制伺服电机,四台同步可以用一台带两台,如果分时驱动可以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B:
淘宝上有。看你的工艺要求是否行得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步,是分步运行的那种,那需要几个继电器呢?具体该怎么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步,是分步运行的那种,那需要几个继电器呢?具体该怎么接?
如果用一个脉冲口带两个伺服,那么用两个继电器就可以啊;使用另外的输出口驱动继电器线圈,用脉冲输出口接继电器公共触点,伺服脉冲接收口一个接常开一个接常闭。

网友C:
应该用三极管比较合理,做个小电路板。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我用一个口带了20台。每次只要一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