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度表倒转

楼主(2013-12-07):
三相电度表倒转什么原因我有一个三相电度表接了三个 150:5电流互感器用了一年都正常,最近两个月发现倒走,而每个月倒走一度,两个月电表上少了两度。是不是互感器坏了?

网友A:
是不是三相平衡负载?

网友B:
两个月电表上少了两度.你是如何确定.

网友C:
检查互感器。也有可能电表坏了。

网友D:
可能是电表的原因,接线看看有无松动的。

网友E:
无非就是查接线,看原件呗!

网友F:
可能是电表坏掉了吧

网友G:
少两度关系不大吧呵呵

网友H:
你的电表是老式的两元件电表,还是三元件电表

网友I:
呵呵!
这个不清楚!

网友J:
是不是你的电表下口发电了?往电网馈电。这个好哇。电表不走字,这不很好吗?

网友K:
电表坏掉了吧

网友L:
如果电表是两元件,下接两相380电焊机,就倒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平衡

网友A:
我遇到的电度表倒转一种是接错线,再有就是互感器被人为的把其中一个接线极性反了,如果被反接的那个电流又比较大,会出现电表反转,电流小的时候又是正转。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

网友M:
呵呵,楼主每个月的电度数都是一样的,一个小数点都不差吗?所以才发现少了一两度电呀。
还是这个电表上面还接了一个总表,然后对比电度数?
确认互感器与电度表的接线正确,并且没有被人动过手脚。
然后检查电度表后的负载与接线,检查线路,紧固。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呵呵,楼主每个月的电度数都是一样的,一个小数点都不差吗?所以才发现少了一两度电呀。
还是这个电表上面还接了一个总表,然后对比电度数?
确认互感器与电度表的接线正确,并且没有被人动过手脚。
然后检查电度表后的负载与接线,检查线路,紧固。
问的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呵呵,楼主每个月的电度数都是一样的,一个小数点都不差吗?所以才发现少了一两度电呀。
还是这个电表上面还接了一个总表,然后对比电度数?
确认互感器与电度表的接线正确,并且没有被人动过手脚。
然后检查电度表后的负载与接线,检查线路,紧固。
分析得好!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说的对,问问题你的说明白情况,大家好帮你分析原因。

网友Q:
电度表看来是要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是这样我10月份抄表172到11月份显示171到12月份显示169。以前都正常,线路我都检查了一切正常,我就郁闷了,所以来和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H:
这个表没人用吗,一个月了,只到走一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人用,但是用电量少一般在100度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