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在win7系统下新装虚拟机后,pc与plc之间的通讯无法搞定。在xp系统下,通过适配器与plc之间进行通讯,无法建立连接,适配器的驱动程序是8.0版本,没办法,改到2.0版本后还是不行。在win7系统下,也有一个适配器的驱动程序,是1.0版本的,如果把虚拟机关掉之后,在win7系统下可以进行通讯,开着虚拟机就无法进行通讯。并且在win7系统下把适配器驱动禁用之后,在xp系统下也无法进行通讯。求帮助!!!!!!!!!!!

网友A:
1、适配器使用是u口,串口还是网络口?
2、虚拟机是vm还是workstation还是virtulbox?
有的虚拟机需要设置通讯口,不是装完虚拟机就可以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适配器是u口的,虚拟机是vm,端口设置都为usb的,不知为何不行

网友A:
虚拟机下使用u盘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