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如题,现场有一计数器模块对编码器的A,B信号进行正反计数,采用的普通的产生A,B信号的编码器经过一个电路板将信号进行了转换,暂且将转换后的信号定义为A'和B'吧,这两个信号最终输入到2路计数器模块。信号A'和B’的发生逻辑是当编码器正转时,信号A'存在,B'无信号,当编码器反转时,信号A'无信号,信号B'存在。
   有没有这样的编码器呢,它有两路输出,A和B,当编码器正转时,只有A有输出,B无输出,当编码器反转时,只有B有输出,A无输出。

网友A:
多数编码器都是A B Z三相,好多PLC都可以分辨出来转向,没有那么复杂。

网友B:
这不是编码器干的事,你可以找Q定制。

网友C:
没有这样的编码器

楼主:
真搞不懂我们的设备配套厂家怎么设计这么个中间环节,很让人郁闷。。。。我把那个中间环节的电路板给烧掉了。

网友D:
反转是用外部继电器控制B相信号

网友E:
这个真不是难事,用普通的增量编码器+PLC即可解决。让PLC去做鉴别A信号有效还是B信号有效去吧。

话说回来了,我找到了如下的编码器类型,可能适合你的需求:

网友F:
真有高手,学习啦

网友:
【方案】
MES主机的一些常识

网友G:
编码器测速很值得学习啊
【方案】
精彩案例 | EJ 系列 EtherCAT 插拔式模块在视觉种子分拣机中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啦,你真强悍,居然让你给找到啦。要是你发的这种有两个通道的就好了,这样就直接可以用到我们的设备上面了,我也没搞懂我们的设备配套厂家为何不用一个专门处理编码器信号的模块进行正反转计数,而是用一个泓格的7080计数器模块来进行计数,还设置了我说的中间的电路板转换信号,很悲剧。。。

网友H:
这属于智能型编码器范畴,这样的“电路板”我们就有——PFC13/I7O6DC 增量型编码器OEM逻辑控制卡
速度方向智能卡—— 3点速度开关输出,启动、超速开关(继电器输出);2点旋转方向开关(晶体管输出)PNP型,启动延迟可设 型号PFC13/I7O6DC-CX2
【方案】
1580mm热轧加热炉控制系统

网友E:
哈哈,楼主找对人了。得来全不费工夫。顶一下!
【方案】
聚焦医药物流中心智造,华北工控可提供AGV专用工控机产品助力

网友I:
7楼的老师厉害啊!
【方案】
基于台达运动控制PLC电子凸轮的高速绕线机